一新蓝17纯平显示器,图像有拖尾,是显像管的问题还是高压包的问题?

楼主(2007-10-14):
一新蓝17纯平显示器,图像有点拖尾,是显像管的问题还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区分一下是单色拖尾还是全部,检查一下主供电质量吧,还有视频IC本身,连信号输入也不要放过

网友:
是怎么过托法,是单色菜单条后面托还是什么?如是查一下哪个色的电容是不是失效

网友:
菜单后面有阴影!!!!

网友:
视放板电路问题.主要是由电容引起.如视放供电滤波电容 .视放各级耦合电容等.视放IC有时也会引起拖尾.但不多见.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这种现象在电视中也常出现.

网友:
检查一下主供电,视放各级耦合电容等.视放IC有时也会引起拖尾

网友:
后级视放耦合电容漏电所致。

网友:
把尾板的三色通道上的三个电容(1U100V)更换试试吧

网友:
看看后级视放是不是STV9556啊要是话把它的散热片渡上锡,重新安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7-11-23):
视放板电路问题.主要是由电容引起.如视放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主供电,视放各级耦合电容等.视放IC有时也会引起拖尾

网友:
最恼火的问题还是,就是显像管老化造成的,你可以调一下亮度,如有好转就是老化

网友:
尾板80V供电滤波电容有没有可能引起拖尾呢

网友:
检查视屏尾板电路!!!!!~~~~
主要是那些偶合电容

网友:
一般是视放IC问题,在IC与散热片上垫一块绝缘云母片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