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的故障

楼主(2007-10-14):
开机亮下就灭了但是指示灯还是绿的是什么坏了啊高压板补汗后好使但是断电过1个小时在开开有犯毛病了

网友:
在黑屏是测BL信号和ADJ信号有吗,没有就是主板,有就是高压板。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请你认真检查!!!

网友:
还是虚焊问提啊,再好好补焊一遍。

网友:
换个板试一下啊  一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  主板挂了也有的

网友:
应该高压板的问题,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换高压板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