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彩虹865主板的奇怪现象(加急!)?

楼主(2007-10-14):
用户送来一张主板说是点不亮,加假负载测CPU电压正常,换上C41.8 CPU后显C1,加内存后开机就显00,取下内存,清洁内存槽后再试,显26,加上显卡后点亮。本以为现在就能完工,报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加上硬盘跑跑3D,结果启动到硬盘引导时就断电。换成光驱启动,结果相同。换成USB外接光驱启动,涛声依旧。由于IDE 和USB都由南桥控制,并且数据线直通南桥,所以我认为是南桥坏,不知各位意下如何?注:南桥一点都不发热。板子还在我这时,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

冲洗SB

网友:
马上试试,然后再来说下

网友:
换过内存了,还是不行,换上去的内存肯定是好的

网友:
来学点东西说....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 MOS管

网友:
所有负载插满后量主板各组电压有无异常 ,然后用替换法,最小系统法,再不行就量南桥所有数据线,杯疑南桥就要量到问题所在.

网友:
新版负载购买了,还没到.

网友:
断电时你摸U座背面热不?
如果热,就把风扇压紧点

网友:
应该是CPU散热不好啊.
把CPU风扇上好.实在不行,换个,风扇试下,有时风扇转速不够也有此现象.

网友:
BIOS会引起断电,试下,还有散热,是重点

网友:
呵呵,前两天我才遇到了一个人把风扇拆下来做清洁,结果再装上去就是机子在5分钟内自动断电

网友:
我觉得七彩虹的主板多数是北桥虚汗的多,我修好多都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CPU座虚的问题

网友:
昨天上内存后又点不亮了,开机就显00,估计内存周围有虚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