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IDE口故障怎么检测?

楼主(2007-10-14):
一块昂达845GL主板,IDE无法识别硬盘、光驱,从网上找到IDE接口资料,测量3-18 DATA脚,对地电阻都一致。

不知道如何测量1脚RESET、 不知道供电、时钟脚是哪个

IDE接口引脚定义表
1、Reset
2、Gnd
3-18、DD线
19、Gnd
20、空
21、DMARQ
22、GND
23、DIOW
24、GND
25、DIOR
26、GND
27、IORDY
28、ALE
29、DMACK
30、GND
31、INTRQ
32、IOCS16
33、DA1
34、PDIAG
35、DA0
36、DA2
37、CXOfx

38、CSIfx
39、DASP
40、GND
其中3-18DD线的阻值均相同,33、35和阻值相同

网友:
第一脚在复位时电压有5V-0V-5V的跳变!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SB上,清洗不行的话加焊!

网友:
1 脚电压没有跳变

重新补焊NB,第一次操作,温度打到260,吹了1分钟,然后用镊子按了一下,感觉不妙,NB的一角向下沉了点。

等冷却后通电无法开机,更换32.768无效,估计是NB的一些焊点粘连了。

网友:
简单一句话,打二极体值即可。

网友:
IDE没有供电脚和时钟脚钟,硬盘有专门的电路提供供电!
测1脚复位信号看它有没有跳变信号,跳变是5V-0V-5V(拆下硬盘测)
由于硬盘的复位信号是由南桥提供,故维修的时候也要考虑南桥是否出问题了...也有可能虚焊了哦...不过这种情况不大可能会出现....
我是新手,刚学一个月,希望对你有帮助,有错请指点......

网友:
初级会员

UID 7821
精华 0
积分 129
帖子 20
经验 74 点
人气 0 点
阅读权限 20
注册 2007-6-3
状态 离线  #3发表于 2007-10-14 13:0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1 脚电压没有跳变

重新补焊NB,第一次操作,温度打到260,吹了1分钟,然后用镊子按了一下,感觉不妙,NB的一角向下沉了点。

等冷却后通电无法开机,更换32.768无效,估计是NB的一些焊点粘连了。
  用镊子按也行!!!!最好还是用锡炉比较好搞点。

网友(2008-01-04):
……………………
1 脚电压没有跳变

重新补焊NB,第一次操作,温度打到260,吹了1分钟,然后用镊子按了一下,感觉不妙,NB的一角向下沉了点。

等冷却后通电无法开机,更换32.768无效,估计是NB的一些焊点粘连了。
  用镊子按也行!!!!最好还是用锡炉比较好搞点。

利害………………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把1脚接到pci复位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