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表不见了用什么软件恢复?

楼主(2007-10-14):
硬盘分区表不见了用什么软件恢复?

网友:
winhex
Ptdd
易我

网友:
没有动过的话用DISKGEN就可以

网友:
不会用啊 我要努力

网友(2007-12-30):
呵呵,学习!!!!!!!!!!!!!!!!!!!!!!!!!!!!!!

火速挪移 -2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就行了,很好用的,我恢复过的

网友:
难道只有一个软件可以用吗?
大家说多点啊,我想了解来的,

网友:
我还不会用那个软件,我也去找人来试手

大家都推荐那个,应该不错吧

网友:
学习了我还不会用那个软件,我也去找人来试手

大家都推荐那个,应该不错吧

网友:
还是用WINHEX吧,如果你想真正掌握数据恢复,做分区的故障,WINHEX是最好的,

网友:
我同样楼上的说法,还是用WINHEX

网友:
我前段时间用易我把我哪个丢失分区的硬盘上的数据都找回了 我感觉易我比较好用

网友:
diskgen简单实用。重建,保存,重启。OK

网友:
diskgen比较傻瓜化,用命令FDISK/MBR也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好东西就是和大家分享      虽然用不到还是在这支持一下

网友:
winhex手动重建分区表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用diskgen就很容易解决,真的有点傻瓜操作的样子

网友:
用disken,易我硬盘分区医生。这些工具简单易用适合新手用,而winhex功能强大适合老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