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07-10-14):
ACER78G 开机后屏幕全黑. 但是运行几分钟后,就慢慢就图像.从暗到正常! 我以为是视放电路有虚焊.打开后都点了一遍. 第二天故障依然!
请高手支招! 是哪里的问题呀.
黑屏

网友:
可能是管座漏电,更换管座看下...

网友:
开机黑屏的问题,先查查行电路供电,G1,ABL电路,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
其次是X射线保护.
你底这现象和我昨天那个AF706的有些雷同.有兴趣和我QQ聊聊121441118

网友:
你测一下在黑屏时G1G2电压、灯丝电压。12v电压。正常吗?

网友A:
你换一下视放板上的,G2极的高压瓷片电容 103 2KV后就正常了。

网友(2007-11-23):
G1,ABL电路,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其次是X射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