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测量

楼主(2007-10-14):
电解电容如何直接在主板上测量判断好坏。
查找过论坛的相关帖子,可是总是实践不出来。非得从主板上拆下来测量才行,郁闷。。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可以用二极管
阻值不断上升直到溢出显示 "1"
正负调换后也有同样现象一般认为这个电解电容就是好的!

贴片电容一般用二极管挡,阻值为无穷大  显示"1"
就显示有阻值就是坏的

网友:
当你的表笔接到电容的两脚时候,由于表内部的电池对电容充电所以会显示电阻从小到大的过程
反接表笔后,如果电容内部的储电没有放空的话,你的表的电阻会有一段时间的小阻值,等电容里的电放完后表里的电池又对电容进行充电,所以电阻又会从小到大显示
这样测试结果的电容是好的,因为有充电放电的过程
假如电阻一直是很大,比如数字表接上一直显示1,那么这个电容内部开路了
假如电阻一直很小,那么电容短路了
假如显示的阻值小于200K那么这个电容漏电大

以上的测量是测试比较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的典型值,表打到蜂鸣挡
如果测试其他小电容,比如贴片或者小陶瓷...电阻档要打到1K或者10K挡测量,电容容量越小档位应越大,但是使用指针表的时候请谨慎用10K档,因为这时表内电压是9V或15V

在线测量电解电容,如果电阻小,你没办法判断,因为有可能有其他电阻和二极管并在电路上,如果阻值大那么你知道了......

网友:
1. 首先可以从外观判断,看电容顶部有无突出现象,以此可以大致判断有无暴浆.
2. 如果滤波线路只有单颗电容,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正负极之间的阻抗值,看其有没有被击穿;
   但是如果有多颗电容,就要一颗颗拆下来量了.

网友:
上面两位师傅说得非常对,赞成

网友:
不错,非常详细啊,先学了

网友:
trh

不错,非常详细啊,先学了

网友:
我也顶下!
我现在就是少点这个方面的实践呢
呵呵

网友:
一边看着帖子,一边看着板子
哇...好像真有一个电容突起来了啊

网友(2007-11-14):
呵呵,学习学习,这二天我一直在主板上取下来又焊上去,还没试着测量呢,正好

网友:
楼主说得真好!学习了

网友:
电容没有鼓起来的 有时候就不好查呀 学习中

网友:
那就在板上测量是不是不行啊,我测量的有的是1,有的电阻很小是不是坏了啊,大家说说啊

网友:
高手如云,谢谢。。各位

网友:
现在总算明白了,测电容是要拆下来测的

网友:
我认为电容是所有元件中最难测的,不要企图用指针万用表准确的测量电容,就是数字万用表上的电容档也仅可作为参考而已。并不是测不出来,而是我们的测试设备不行,看过有的文章中提到过用信号发生器配合频谱分析仪测电容的。国外维修界广泛使用ESR表来测,国内我还没见过,ESR可以运用于在线检查,但也仅是部分情况有效。
不过主板电容的测试没有那么难,看外观就行。在没有相应的设备的情况下,如果怀疑电容有问题,用百分之百好的换上试才是正路。

网友:
呵呵,拆了三个板子,有很多电容,经楼主这么说,正好自己去测试测试,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