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输出15V怎么才能降压

楼主(2007-10-14):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输出15V 驱动板坏了 找了个通用板带换 通用板是12V的 15V太高 不能正常工作 请教我可不可以 在15V那路 串联个电阻降压把15V给降压成12V的 如果可以 这个电阻应该串多大的 在线等回复 先谢谢个位老大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下午没把 电源板上 5V接到了驱动板12V的位置 亮了 点了一下午 没出现问题 5V也能代呵呵 不知道 能不能稳定

网友:
看高压板带几灯了,要的电流大,最好设个电压调整电路.

网友:
通用板直接接15V也没有关系的。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
并且有些电源空载的时候是15V实际接上电路以后会变成13V的

网友:
我试验了接15V不能显示 外接主机ATX电源的12V图像显示可是图像闪 好像应该说是灯管闪 没想到接5V就哦了

网友:
TL494 最大输入电压40V,BA9741F 最大输入电压36V,TL1451最大输入电压35V。这几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在6V或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