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纯平 开机 继电器啪嗒响

楼主(2007-10-14):
长城17纯平 开机啪啪响 应该是继电器的声音 二次电源管52V 取下行管接假负载 测集电极51V 此时不响 装上行管 拔下偏转接头 这样也不响 不会是偏转线圈有问题吧
请各位帮帮忙 给指点一下 给个思路
谢谢了
[
]
长城
电源

网友:
啪啪响高压包坏了.换高压包.

网友:
高压包坏了?
那为什么 拔下偏转接头 就不响了

网友:
建议你先测量行电流,假如行电流会随响声变化,而且明显偏大,说明保护电路动作,此故障一般都是FBT坏。

网友:
高压帽老化吧?换这个试试

网友:
你仔细看看高压线接包体附近有没有电弧,或者高压冒!!!换掉就可以。。

网友:
先谢谢各位了
换了个新高压包还是不行啊
接信号线 开机 绿灯亮 刚有高压声 接着红灯亮 继电器出现啪嗒声 就这样循环
有点无能为力了 请各位帮忙啊 谢谢............

网友:
楼主的趴趴响是继电器的声音,不是高压打火的声音吧。

网友:
是的 是继电器的声音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
查二极管,行管等

网友:
遇上楼主同样的问题,能给多点丝路吗?本来是开机几次才行,现在继电器一直在跳。

网友:
看来这类问题还真的挺难弄啊

网友:
偶的与你一样,现在还没有着落呀
兄弟修好后给个信小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