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7-10-14):
我于2004年12月份购买的青云主板 PX865PE 使用一直很正常。但于今年七月份突然在DOS下不能用GHOST(各种版本)做系统分区备份。用尽各种办法,也请教不少高手,实在无能为力。只好于七月份买了块鑫硕 865 ,使用原机全部硬件(主板除外)硬盘的内容也没变,终于可用GHOST做备份了。想了很久不得其解,故此写在这里敬请给予指教。

    另之,中国主板维修基地在天津市有没有维修中心,也敬请告之。          此致                     胡玉正

网友:
提示什么错误阿 ? 最好详细点

网友:
LZ
本论坛为芯片级维修论坛
恕不解答板卡级疑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点我不同意,这个本来就是主板的问题,不是说换换内存或显卡什么的就能解决的,到底是主板哪个地方有问题才造成这个样子的,还是可以探讨一下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复过,更换ADP3180后解决,主板型号完全一致

网友:
感谢 UID10208

看过您的留言很是感谢,如果您有时间是否可以多加赐教:再详细分析一下原因,故障的表现。多谢!!
                             好友      胡玉正
                                                   2007-10-22     晨

网友:
这原因有点玄,有些新板子都GHOST不过,说不太清,但绝对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
青云主板问题的补充

今年7月份我曾更换过一台三星(串口)刻录机只刻了一张盘刻录机就不工作了,重又换回成(并口)三星刻录机,刻录机才正常工作。但主机在DOS下不能使用GHOST (各种版本)作系统分区备份,我曾把硬盘换到第二个串口(以验证是否因接入串口刻录机而损坏了第二串口),但主机也能正常工作只是不能Ghost。今又特意补充之,同时也对众位网友的指点表示感谢、感谢、感谢。
    此致                                          胡玉正    2007-10-31  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