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显示器调整行,场后无法保存。

楼主(2007-10-14):
大水牛显示器,,只是图像歪的。用按钮调整行场后一切正常。但是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你试试调整完后要按EXIT退出,使用中不要按复位键。

网友:
换存储器就行。我刚弄好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存储器问题啊,,,先刷一下程序有可能解决。不行的话就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