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F5000

楼主(2007-10-14):
客户来的时候点开机工作都正常,他说是开关不好让我给换个,说在家的时候有时候要点很多次才能上电我拆开测量开关是好的,也就给换了个 ,在开机,在也不上电了 工作电压都对 不知道什么问题,见到过2台了 都没修好
:'( 大家修这样的机子应该很多吧 也见到很多高压板坏的
问题

网友:
可能是拆卸不当。用基本流程检测下各个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顶一下,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2007-12-17):
看看3.3V正常吗?

网友:
你看看待机电压:2951八解芯片输出电压5v正常吗如果正常再看他经过一个5脚的电子开关转
3v正常吗?一般都是这管爱坏过电压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