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加电无光栅显像管灯不亮有滴达声?

楼主(2007-10-14):
LG显示器加电无光栅显像管灯不亮有滴达声?这是为什么?
显示器

网友:
行管,电容, 高压包,

网友:
"pDB 9ROM ""TKS 0506"P 这个二极管好像里面有松动。但不是针脚松动。但这个不是行管二极管吧。会不会是这个东东坏了啊~

网友:
各位大哥啊.有没有LG的电路图.上传给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你说一下型号。LG的有的容易烧二次电源管和电容。有的坏包

网友:
你的声音是不是继电器的声音哟?是的话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就是在继电器上有声啊

网友:
还修好啊.大侠帮我啊!继电器好像也没有坏,行场不能电啊!

网友:
还没修好啊.大侠帮我啊!继电器好像也没有坏,行场不通电啊!

网友:
己经烧件了,你查仔细一点,行电路和二次电源开关管这些很好查的。

网友(2007-11-23):
后级有短路,看行管,二次生压管,多半都是行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