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GL-MX跑d3 32(已修复)

楼主(2007-10-14):
现有一块华硕P4BGL-MX主板,诊断卡跑d3 32内存不过,我量了内存的供电2.66V。时钟1.33V。RAS跟CAS都是1.33V。换了几条内存试都是一样,现在不知该怎么办了。请指教

今天看了下诊断卡说明书,发现跑d3也可能跟键盘鼠标有关。就仔细看了下键盘口附近发现有一跳线,在主板上也找不到跟该跳线有关的说明。就试着插上一跳线帽一试。开机!只听滴一声,内存过了。马上接上显示器。但屏幕显示检测完硬盘后会自动进入BIOS设置。怎么设置保存开机都还是进入BIOS设置。是不是BIOS程序有问题呢?我没编程器,不知怎样刷BIOS了。请老师指教。
原来只是BIOS设置问题,设置了一下第一启动盘就好了。选AUTO居然不行,真是郁闷。

网友:
VERF,VDD,SMBDATA,SMBCLK,VDDSPD,VTT_DDR都正常吗?

网友:
同一搂主的意见,供电时钟都正常,就刷下BIOS,不行看IO在不行就南桥

网友:
这是华硕通病,我的一块板子就这样。换过内存供电块好了,用一个月又坏了。还有保最后返了。唉。。。。华硕。。

网友:
AD线的上拉电压也要为1.33,否则不过内存

网友:
加电后测量内存槽附近的排阻

网友:
有老师能指点我一下吗?如果我用软驱来刷该怎么刷?

网友:
有点像IO问题.我也试过这种现象.换IO好了

网友:
但是我见能识别出硬盘来,不像是I/O的问题吧。BIOS的可以性大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