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2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7-10-14):
帮朋友修一块NF2主板,DEBUG卡不走码,且南桥烫手,修了半天也未找出问题,后接显示器,亮了,但仍不走码.换一块4位诊断卡,同样不走码,
是不是NF2主板都有不走码的毛病

网友:
后接显示器,亮了。。。。。。。。。
晕。是你DEBUG垃圾。。。。

网友:
显示器亮了,证明基本正常,可以不用检测卡,有时检测卡就是不好用,经常遇到此现象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有时插两个数码卡就好了,有时这种情况是PCI不显,你可以插PCI显卡试一下.

网友:
NF2的板,刷BIOS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