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箐主板电容严重鼓包,D412击穿

楼主(2007-10-14):
网吧几十块板子都是这毛病,我修了一块换了电容,和412好了,但过了几天客户又拿回来了,那两个管又击穿了,不知为什么,还想问一下D412能用什么代换,这个管我没有
主板

网友:
D412是管子的编号还是刻在管子上的字???
主板的型号呢?LZ象在说天书一样!

网友:
没看太明白,很多鼓电容的板子,它的MOS不同程度有不良,换电容后马上或不久MOS击穿,比较不稀奇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常会出现不久前更换大量电容,而后又出现MOS管坏.

网友:
所有的电容全换一样的,试试,不要只换坏的。

网友:
我换的电容全换一样的,那个管上面刻着D412
BH421B
好像是他的通病客户拿了5块都一样的毛病电容全部鼓包。管子全部击穿

网友:
这是主板设计问题,也是它的通病,换上新的用不了多久又会坏

网友:
估计会不会是管子性能不良造成的原因
所以换了电容还是解决不了大事,一定要把整组的管子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