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小弟的主板更换I/O后还是不触发...

楼主(2007-10-14):
各位大哥,小弟的主板更换I/O后还是不触发,更换之前我量了一下PW-NO 5V电压有的,就是不触发,怀疑是I/O挂了,换了一个可以触发的(别的主板上的,型号相同的)上去在这边板子上还是不触发....5V电压也是正常的..奇怪了...
主板是杂牌845PE的,南桥是小芯片的..谢谢了.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你跑过电路没?
确定是I/O负责开机,也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强制开机C1是能出来的.

网友:
你是不能触发啊!开机电路有问题!
强制上电当然可以,要不叫“强制”干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该查哪里了啊???

网友:
跑开机电路啊.
主板开机针经过的地方,还有电源绿线那个插针经过的电路.
新手阅读区肯定有.

网友:
还要看东西啊??小弟最不喜欢看书了....

网友:
1,实时时钟RTC晶体32.768KHz
2,RTCRST#就是电池--coms跳线、3.3Vsb 1.8Vsb
3,IO的PWR-SW PWRBYIN# SLP_S3# PS_ON#四个测量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在测量,谢谢拉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

网友:
是什么IO呢,论坛上针对主流的IO的开机原理都已有说明

网友:
IO的四个测量点怎么分别啊!!!!

网友:
首先要确定PSON的线路没有断线,或零件不良。

网友:
最好报上IO型号.南桥待机电源.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PS-ON到IO是不是通的.仔细观察PBC板有没有断线.测量COMS跳线.主板电池电压.
[
]

网友:
看下开机电路对不在看下晶针起振不

网友:
开机电路有介绍吗?!

网友:
是IO问题吗?查过南桥吗?

网友(2007-11-19):
介绍不太详细,没办法去深入了解,也不知道测的结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