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9180SE/t显卡,用风枪加热一下能正常起动,冷机不报警无显示.
会员1703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14):
华硕v9180SE/t(MX4-440@8X)显卡,用风枪加热一下能正常起动,冷机不报警无显示.同时求该显卡BIOS.及刷新工具,谢谢!!

网友:
不是哪个问题吧

不是哪个问题吧??好象是虚汗

网友:
不是虚焊的!!!再顶!!请高人指点!!!!!!

网友:
再顶起来啊!!! :( :( :( :( :(

网友:
Please check 12v CAP or indutor,I thing just a little thing problem.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虚焊吧。

网友:
电解电容我都代换过了,晶振也代换过了,晶振旁边的小电容我也代换了, 再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A:
我也认为是5楼所说的情况,这有点像815主板中PWM芯片rt9238一样,用热风枪加热一下,就会有供电,凉了就没有供电,这大多是外围贴片电容的问题引起。
      从你加热位置来看,应该是GPU的供电电路一块。
      你可以试一下冷机的时候,测量电感线圈上面有无1.8V---2.0V输出。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试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较难查,可能是虚焊,也可能是需要静电去触发,因为风枪是带静电的啊.原来修一些主板也是这样的,没办法了用一个小电容充电后在板上乱点后,居然能启动!

网友:
换个晶振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认为是5楼所说的情况,这有点像815主板中PWM芯片rt9238一样,用热风枪加热一下,就会有供电,凉了就没有供电,这大多是外围贴片电容的问题引起。
      从你加热位置来看,应该是GPU的供电电路一块。
    ...

支持   学习中  谢谢

网友:
拿出去 用太阳晒晒 幸许能好呢  是不是潮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失效了呀,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认为是5楼所说的情况,这有点像815主板中PWM芯片rt9238一样,用热风枪加热一下,就会有供电,凉了就没有供电,这大多是外围贴片电容的问题引起。
      从你加热位置来看,应该是GPU的供电电路一块。
    ...

说的不错,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