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RT9137和RT9602供电问题(已修复)

楼主(2007-10-14):
一批478品牌机板子,精英生产,sis芯片组,CPU供电管理芯片采用RT9137和RT9602,现在全部是无CPU主供电,rt9137的供电正常,板上其它地方供电也正常,请教一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组合的检修重点。

感谢心在飞翔提醒。

网友:
我觉得主要还是查RT9137的SS脚上的电容

如果有DVD脚,还要查这个相关引脚,

我现在不在家里,所以手头没有这个PDF,你自己上网下载,然后查看一下吧。

网友:
明天帖检查结果。谢谢提示。

网友:
因该有一个RT9614A或B这样的主电源IC,它坏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RT9137????
lz是不是型号看错了哦

网友:
sorry,输入错误,是9237,问题查清楚了,12脚的一个01c电阻和14脚的一个电容,有一个问题很奇怪,这是一批故障板,同样的问题,大多数修好了,但有几块没搞定,我在换01c电阻的时候是用0欧代的,在修好的板子上一切正常,但在那几块修不好的主板上不能用0欧,一上就保护断电,摘下0欧的电阻就正常,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