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的NHPA恢复真实容量无效(已经解决)

楼主(2007-10-15):
一个三星SP0802N的硬盘 80个G
现在被人用软件砍成了30个G的硬盘(应该是MHDD或者PC3K吧,我手上只有MHDD没有PC3K,平时主要做板卡的维修)
用MHDD扫描发现HPA绿灯亮起
用RHPA显示出真实容量然后用NHPA恢复以后提示断电重启启动硬盘
一断电重启启动硬盘的容量又变成了30G
恢复真实容量以后不断电用MHDD扫描发现后面更本没有坏道(不知道这个是否真的没坏道,反正用MHDD扫描是没有坏道,而且速度很快)
现在的情况就是无法永久恢复真实容量

请教一下各位这样的情况怎样解决?是不是别人用PC3K搞的鬼?

很怪异,最后一次用MHDD恢复真实容量以后断电再开机发现还是只有30G,但是到了第二天我把硬盘接上主板再试,竟然恢复容量了。现在运行正常,暂无发现坏道。

网友:
没错,感觉上MHDD好像没太大的作用

网友(2008-05-17):
MHDD改容量后,有2个保存选项,一个是永久保存,一个是临时的断电即失效。只有选中永久保存才能真真恢复。请记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