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BOIS信号问题

楼主(2007-10-15):
机器型号:康柏NX6120
故障现象:裸板加电到0.4A掉电
检查结果:BOIS(SST 49LF008A)第13脚上电时低电平,开机有高电平没信号.
请问高手这种情况从何下手,该怎么解决.
注:该机器原来是没声音的,检查出声卡没有5V供电.电路没找到.然后装机检查,装上后就出现这个现象,之前机器上电自动开机,而且CMOS信息无法保存.CMOS电池3V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些主板声卡5V是通过一个78L05 转换来的。
有些通过一个电感或0欧电阻直接连ATX 5V 上,有些就直接连ATX 5V

网友:
谢谢楼上的.笔记本主板没有ATX 5V啊.这个声卡供电的确接到一个电感上,但是电感再往前就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