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尝试加焊GPU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7-10-15):
分享一下这次的经验,操作中的问题也请版主和大家拍砖,水平有限,但也许可以使大家受益,相信不少像我一样的fans不敢对BGA操作,多多练习,加焊只是个开始。
这次只有本人自己操作,没有多余的手拍摄过程,见谅 设备限制所以只采用了从正面用风枪加热,被焊的芯片为GFX5700。
1、热风焊机,最好有数显温控的,本人的850不带温控,在这之前可以找一块废板卡练习一下拆焊BGA,掌握温度的控制及锡球达到熔点时周围元件的物理变化,比如颜色变化 :)
2、清理GPU及其焊盘周围灰尘,核心上的硅脂擦净(谁知道加热时这些东西会变成啥样)
3、加助焊剂,本人使用焊邦的松香膏,黄色的,涂在GPU与基板间四边的缝隙处,量不可以太少,分次涂抹,每次涂一个边,然后用风枪加上小风嘴慢慢吹,目的是将助焊膏溶化并吹进GPU底部,这样做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到不了核心中央区域估计就凝固了,吹不进多少,索性直接将显卡垂直,改用大风嘴用慢风均匀加热GPU,上面的助焊膏很自然的流进了缝隙,继续加,直到流出来…… 加热过程时可以在桌子上磕一磕显卡的四个边,反复做不要怕麻烦,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助焊膏接触锡球。温度绝不可太高,可以让助焊膏溶化的温度再稍高一点就可以了,前期过程中感觉这个最为耗时,但是非常必要哦,耐心处理!用小风嘴吹尽管不太理想但是前期对助焊剂进入GPU焊盘应该可以得到铺垫作用(个人看法)。
4、开始加焊,用两个药盒架在显卡两端,GPU朝上,一定要放平否则助焊膏流的到处都是…… GPU下方显卡背面不能碰到任何东西,很可能SMD电容高温下会被蹭掉,调节风力至GPU周围残留助焊膏不轻易被吹跑为准,不用太强,因为加焊时风口离GPU紧两厘米,去掉小风嘴,不要固定直吹硅核心,逐级增加温度开始沿核心周围画圈进行加热,一定要均匀,这样做前期也可以使基板得到预热,时间不能太短,最后加高温度进入溶焊阶段,继续画圈加热,逐渐可以看到GPU周围缝隙冒气泡(不知这反应是否很糟),约两分钟后此时基本达到温度了,用面巾纸碰了一下GPU边缘,可以看到GPU微微动了,ok到此为止,再加热我自己也要崩溃了,此后继续逐级降温吹了10分钟以免温度降太快导致出现新问题。为了避免吹到板上的立式电容,我特意选了一个方向斜着加热GPU,估计因为这样导致加热不均匀,在用面巾纸碰触GPU一角时发现碰到的角没有动反而是其他地方移动了,估计是这个角锡球没有充分溶化,也险些用力过大造成锡球间相连,所以加热一定要细心、均匀,加焊开始到冷却结束整个过程内风枪不要离开GPU太久,频繁中断加热的影响不说也可以想到的…… 溶焊的温度前期要多练习才可以了解,毕竟到达锡球前有GPU的热阻影响,风枪温度相对要调高一些。比较高兴的是冷却过程没有听到任何异响 :)
5、清理GPU周围残留焊膏,测量供电输出电路阻值判断是否短路,如无问题就可以上机了,本人只操作了一次,没有进行第二次加焊,算是比较幸运了。
几个问题点请大家指点:
1、助焊剂如何做到充满整个焊盘?
2、加焊时GPU周围助焊剂冒出气泡是咋回事?温度过高了?有可能导致锡球间相连?
3、冷却后留在锡球间的大量松香膏会产生不好影响么?如何清除?
4、板卡背面没有预热的操作确实不妥,最坏影响是什么样的?我的预热和冷却过程是否不妥?
助焊剂

网友:
不错的经验,向LZ学习了,自己也加焊了几个GPU,但由于没经验(也只有850枪),都没成功,
回去再试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