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S6加电后有高压,满屏彩虹状!

楼主(2007-10-15):
故障现象:加电后指示灯绿色,有高压加载的声音,无图像,屏幕有非常暗的彩虹图样。按下OK键时,屏幕上的彩虹图样有所变亮。

注意:由于该故障是因为场偏转线圈加载直流电后产生固定磁场,导致电子束不能轰击屏幕正前方的荧光粉,而轰击在显像管侧面或管径处。如果长时间加电,由于电子长时间轰击同一点,会导致该点温度过高而出现显像管裂缝或断裂。所以对于此类现象,如果原因不明,一定加电时间不要太长,防止显像管切颈故障出现。
故障检修:拆机后,测试场偏转线圈电压,一侧为1.15V,一侧为8.86V,同时使用示波器无波形。正常情况下场偏转线圈两侧测得电压为0,使用示波器测试应有锯齿波波形。再检查场块7401的供电,其中-12V正常,+12V电压为10.13V,不正常。从下面检查场块各引脚焊点,无异常。从侧面检查发现场块第8,9引脚虚焊。

补焊后故障排除。

网友:
尾板的问题,,要么接触不好!我的MGA也这样,插了一下尾板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场块虚焊会引起彩屏的。

网友:
场输出IC坏,  场供电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好象是飞利蒲机芯特有故障!  其它机芯多出现水平亮线!

网友:
这是因为此机采用的BTL电路,而不是因为他是飞利薄机芯,只是其它显示器很少采用这种电路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很常见啊,尤其是杂牌显示器出此问题较多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容易误认为是CRT管座问题,开机一两分钟就会切颈,这个值得引起注意。

网友:
我也估计是场块坏,,换之

网友:
出现彩虹了,管还要得啊,

网友:
已经是很公开的一个软故障了,,场电路问题..
第一次修的人应该比较迷惑,不过现在好象是地球人都知道了,反到变得容易修的问题了,呵7

网友:
百分百场IC有故障,多为IC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容易误认为是CRT管座问题,开机一两分钟就会切颈,这个值得引起注意。

切颈现象我在几年前一个松下21寸电视机的同样故障中为我的经验不足买了单几百大元呀,不过显示器修过很多这种故障,都是检查无虚-焊供电正常-换场块,一般就可以解决,所以没有切过,不过都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不一定是场电路的问题,我修的一个方正的就没有修好,我把场块换了N个也没有解决问题。把TDA9116也换了也没有解决问题,到现在也是心病。用户催的急只好作罢!!

网友:
请问下切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