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场效应管、三极管的管型?

楼主(2007-10-15):
我是个新手,想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在知道一个
场效应管
或
三极管
已经损坏后,如何知道它是P型还是N型管呢?谢谢啦
问题

网友:
烧都烧了,怎么辨别。。。
如果外观完好,还可以看着型号查datasheet

网友:
用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