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显示器场问题 ,郁闷中!!!

楼主(2007-10-15):
一17杂牌显示器,原先故障为缺色,少绿色,经查,绿阴极电压在面板按键调到最大和最小时电压无变化,
顺着线跑到前视放的绿线信号输入脚,发现无信号输入,遂怀疑为信号线断线,造成无信号输入,引起缺色
修好信号线后,通电试机,图像一切正常   可没过2分钟,整个图像偏暗,慢慢的变黑,于是立马断电,
再开机,现像成为一条水平亮线      场块为TDA8172,经测量发现正压供电测的限流电阻已经开路,遂怀疑
场块已经击穿,因手头没8172,用TDA8177代换,(经查,两IC的引脚功能相同),限流电阻为1欧/2W, 用1欧/5W 的
电阻换了,后仔细查了场块周边的元件,正压测的二极管,负压测的电阻等,发现无不良后,通电开机,
图像正常显示了,可是没1分钟,图像的下半部分慢慢变暗,直至下半部无图像,上半部图像正常,关机后,再开,无图像,
经查,场IC再次损坏    ,    负压测的电容,和相关元件我都换了一个遍,后再用一新的8177换上后,开机,故障同上次
搞的我现在都不敢再往上换了啊,
场电路以前遇到的不是很难修啊,怎么这台机器就搞不定了呢,路过的朋友们给点意见,谢谢啦
还有,现在场IC各脚的电压:    1脚和7脚的场频输入脚电压同为1.76V,2脚和6脚的电压同为14.3V, 4脚的电压为-13.8V,
                                       5脚的输出脚电压为0.33V,
        请各路朋友给点意见,小弟先谢了!

网友:
场升压电容换过了吗?

网友:
这种故障先换场泵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场块一定是过压才烧的。

网友:
场升压电容更换还没修好的话, 可能你换的8177不是正品, 现在假货多
还不如换个原装拆机的, 我有体会!   JS

网友:
明天我换自举电容看看,如果换了自举电容还不行,那该怎么办?

网友:
现在自举电容换过了,故障依旧,郁闷!

网友:
你开机后监测到供电电压呀,从现象看有可能是是在负压供电上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换一下负12V的供电元件。 同时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TDA8177不一定能代换TDA8172的,TDA8177有后缀F的就不能代,换TDA8172试。

网友:
我拆了一台同品牌同型号的机器,测其场IC的标准电压值[这台机器是正常工作的],与现在手头坏的这台机器对比,发现,1脚和7脚的场幅信号电压同为1。76V,正常,2脚正常的机器是15。02V,6脚是14。86V,而坏的机器2脚为14。88V,6脚为14。34V,4脚正常机器的电压值为-14。2V,而坏机器的4脚电压为-14。2V,基本正常,
测好机器的3脚输出为-13。6V,与坏的机器电压值相当,但发现一问题,就是正常机器的6脚输出电压为0。25V,但换上去的8177的6脚输出电压为0。8-0。6V跳变,怀疑为场IC的问题
现在我去换,有了结果一定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现在我把一好机器的8172拆下后,用从坏机器拆下的8177换上后,开机,一切正常,说明8177是正常的,完全可以代换8172   但为什么换到坏的机器上后就无光呢,我把从好机器上拆下的8172换到坏机器上后,测其2脚和6脚的电压在14.8V和14.6V,正常 ; 4脚和3脚的电压在13.8V和13.4V,正常; 测其1脚和7脚的电压都在1.76V,也正常,电压值与好的机器相对比得知正常  ;测其5脚的场输出,正常的机器的电压值在0.25V,但这台机器电压在0.26-0.3V之间跳变,且无图像,   郁闷了好久后,查了下灯丝,发现灯丝无电压,拆下尾板后测与板不通,把锡点化开后加焊解决,灯丝供电正常了,图像出来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  ,图像刚一开机时正常 ,但慢慢的图像的下半部分会变暗,直至下半部图像消失,但上半部图像是正常的,场负压测的电阻电容都换过,自举电容也换了,现在测场IC的5脚输出电压在0.26-0.3V跳变,这是什么问题啊?????请高手们给瞧瞧 吧!!!!

网友:
楼上,换一下6脚外接场消隐独石电容试试。

网友(2008-03-11):
不妨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入的波形。正常否,另外小心切颈。如不行代换前级,场信号部分

网友:
以前还没意识到场块损坏会切颈,现在看到这字眼感觉很恐怖,有没特别的防护措施吗?

网友:
会不会是场的偏转线圈有问题哦!!!!~~~~

网友:
限流电阻不能用5瓦的,对IC起不到保险作用。

网友:
会不会主板上子场部分有哪点断线了,我遇到过一台,现象是只有上面部分亮,下部全黑,结果就是板子场部分就断裂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