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接触不良导致不能复位,供电全无原因?

楼主(2007-10-15):
自己为了检验自己的焊工,找了一块815的好板,拆了IO,随后又焊上去,当时能够点亮,心中好不得意,谁知第二天再来测试,上cpu触发,跑C1,可是过了一会,复位灯亮了,晕!立马上加负载,阻值卡,测试主板上所有测试点,怪事,不上真正的cpu,所有参数都正常,复位灯也正常,一上cpu复位灯过会准亮,而且测主供电MOS管,还有显卡供电管,等几个场效应管,电压输出都几乎为零!当时甚至怀疑电源IC坏了,可是随后一想,还是从焊接的IO找原因,发现有一个引脚虚焊,重新焊好之后一切正常。
      看来IO接触不良也会导致供电出问题,具体原因麻烦那位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唉,感觉学得越多,问题出得越怪

网友:
解释什么?哪个脚?什么IO?

网友:
IO的焊接可是维修主板的基本功哦,要想修好主板扎实的焊功是必要的。

网友:
恩,多旱内存颗粒,这样IO和显卡才能修的好。,

网友:
IO 还真不好弄 我是不新手。 IO 对我来说有点困难。MOS管 最好焊接

网友:
就是说从理论上阐述一下“IO接触不良导致不能复位,供电全无原因?”我也没有数是哪根针脚,感觉IO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看来以后IO是个重点判断对象。

网友:
I/O

哪个型号的IO啊

网友:
确实多该练习基本功啊~~没办法,谁让偶菜呢

网友:
IO到底是指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