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KE 852二合一风枪不能加热

楼主(2007-10-15):
新买的SAIKE 852二合一,没用多久,刚刚用发现风枪没温度(有风),烙铁可以使用,这质量也太差了吧,风枪没温度,是哪里出了问题啊,哪位兄弟知道啊。。。。
拆开风枪手柄,量到发热体的电压有接近220V

网友:
可能加热的电阻丝烧短!  拆下看看, 用表量一下! 在看看是否接触不好.  断就换, 没断就把电阻丝重新安好!

网友:
电阻丝是在手柄靠近发热体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