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m700的本本保护隔离的场管控制

楼主(2007-10-15):
接到一款compaq m700的本本,有时掉电,有时不供电,查线路是保隔的问题,一个供电的复合场管的控制脚,均为高电平,由一六脚不知名标有“01”的小芯片的3、4脚分别控制,不知道这个小芯片是由谁控制的,在插上电时,为0电流,但LM339的14脚芯片却有供电,请高手指点一、二。特别感谢!QQ645465094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不会帮你顶下

网友(2008-03-10):
顶,请高手出来!!!!!复合场管的编号?

网友:
报PCB上的丝网印刷型号或者内存槽上的型号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