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请教!!

楼主(2007-10-15):
不插内存跑C1 报警 插上内存跑C1 -C3-1D-26不显示也不报警,电压正常!!!!!AMD 2200+的U
KV400MC-6AL主板!!谢谢
不显示

网友:
把BIOS先刷下再说

网友:
看看显卡和AGP电路。

网友:
换内存试下没有呢,我建议先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看看显卡 网卡什么的

网友:
换内存吧有的主板挑内存

网友:
晕啊!!我今天早上来又是不读内存了!我都换了几条内存试了还是不行,电压1.2 2.5 3.3 时钟电压1.2以有啊!!!就是不过啊!!插上电就开机跑C1 复位就报内存

网友:
查北桥吧~!~!`!
空焊/内部氧化???

网友:
BIOS IO问题

网友:
I/O换了.故障不变

网友:
量测一下AGP到北桥的AD线。

网友:
北桥挂的多,看过好几例这样的情况,I/O换了不行,BIOS刷了也不行,只有北桥了,

网友:
换CPU试 另,你要刷它原机的BIOS(可以跟联想维修站要)有时BIOS不好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过可能最大的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可能最大的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就是不过内存啊!!!!!真难搞啊

网友:
AMD 2200+的U??是闪龙的吧!!有些板上不了闪龙的核芯速龙核芯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想电脑的哦!一直用起的,换了CPU还是不行哦, 具说是挪动哈电脑就不行了啊

网友:
先刷刷BIOS看看先.

网友:
可是有点怪啊.不要I/O故障还是那样

网友:
新手观注中,希望大家能帮楼主解决 问题,我也可以学习一招

网友(2007-11-28):
没结果,拿走了!!!!很遗憾啊>>>>>>>>

网友:
:) 太遗憾了,so regeret

网友:
我觉得也是先BIOS ,查AGP的线和内存的AD线。

网友:
刷联想的原装BIOS试一下,

网友:
没打阻值吗?就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