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71g保险问题

楼主(2007-10-15):
那个fu801保险用什么样的怎么换啊,我感觉那是个电感但是起保险作用不知道对不对啊?更换的话怎么更换呢?

网友:
用导线接上就行。。。。。。。。。。。。。。。。

网友(2008-04-12):
从它标识上看,它就是一个3A的保险,应该普通的3A非延时保险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