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必须要下BIOS块吗

楼主(2007-10-15):
刷BIOS必须要下BIOS块吗。

网友:
什么情况下! DOS下!

用编程器肯定要下的!

网友:
我下了后,总焊不好。

网友:
不是吧大哥你焊工也太差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一般看不出焊过的。

网友:
上的时候用风枪吹,太容易虚焊了,不象IO

网友:
呃.....................................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们都是吹上去的,手焊太慢了,并且不好看。吹上去的都看不出来更换过。

网友:
有BIOS 罩吗?拿个相同的型号,先开机然后,去下罩子就可以烧了.
不过不是所有的,小部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