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遇到过这样的奇怪故障么

楼主(2007-10-15):
机房一电脑出现如下故障,请各位说出故障所在;故障现象: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用鼠标左键单击桌面上的图标能选中,但双击桌面上的图标没有反应,在桌面用鼠标右键单击选“属性”,提示系统错误,用鼠标左键点击开始菜单,能打开但又马上关闭,控制面板打不开,一开始怀疑系统有问题,把主机拆下,搬到办公室接好后开机又一切正常,把主机又搬回机房原来位置接好,故障依旧,当时感觉很奇怪。请各位高手说说会是什么故障。最后故障解决,明天我会告诉故障所在。

网友:
应该是中病毒了吧!你杀一下毒试试,或是重装系统!

网友:
键盘是主要怀疑对象.

网友:
“搬到办公室接好后开机又一切正常,把主机又搬回机房原来位置接好,故障依旧,”将机器搬到办公室是用的原来的键鼠吗?

网友:
如果用的原来的键鼠开机一切正常,你应该考虑电源接线(排除系统问题),如果不是用的原来的键鼠,键盘鼠标是主要怀疑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原来的键盘和鼠标

网友:
换个环境就行, 原环境不行.  那从表面上看也应该重点怀疑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东西. 单从你所述看,就鼠标键盘和电力环境还有显示器不一样.
没有更多 的条件就只能说这几样了.鼠标,键盘,或电源~~~~显示器会不会引起这种故障??我没见过

网友:
不喜欢吊口味的人。。呵呵,有话直接说嘛

网友:
不猜了
要猜也猜芯片级范围内的问题

板卡级的。也不值当去猜

网友:
估计键盘鼠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
楼主 你可以啊,我们这里是搞芯片级维修的,你倒好发个这个问题让大家
费神费力猜是什么原因,如果你把问题解决了,就直接把答案说出来,大家共同进步,
何必让大家在这里猜来猜去呢,如果基地的兄弟们都像你这样让大家猜答案,照此发展下去恐怕我们的基地就要???了吧~!~!~!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这个样子说嘛,楼主
你要是想考大家,那你没有来坛子的必要了,你可以去当老师
况且你的问题也不是大的问题,一般懂电脑的人都可以用排除法解决的

网友:
这也奇怪?100%键盘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这里高手真不少,以后我要多向你们学习;有不少朋友说对了,就是键盘的问题,我也维修电脑七八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感觉也很有代表性就发上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以后我会常来的。

网友:
简单的事例 看看也好 免得以后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