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充电问题?

楼主(2007-10-15):
请问下大家,电容是不是从正极充电,在从负极流出啊?.........

网友:
晕.......电容充点就是在两极之间积累电势.............不流出来的,只进不出,要是出那叫放电

网友:
河东兄讲的有道理

网友:
河东兄讲的比较容量让人理解~!!~!

网友:
交流回路 上的电容 通高频(或交)阻低频(或直),充放电交替,直流回路 上的电容 有阶跃

网友:
那无极电容会怎么样呢?

网友:
电容充电可以理解为给正极一个电压(可以理解为压力)
你去掉正极的电压(撤掉压力),很自然的电流会从正极流出~

网友(2007-11-16):
所有电容器都是具有存储电荷的特性的。无论有极无极或是在交流直流电路中都不例外。
因电容器对定向移动的电荷具有阻碍作用,所以电容器也就有“阻直流通交流”的作用了。在直流电路中它主要用于滤波(滤除交流成分)和退耦等,而在交流电路中则用于降压、分压和通交流等。
电容器在交流电中的容抗公式是:Xc=1/(2πfc)(其中π约等于3.14),从中可知,容量不变的情况下,交流频率越高容抗越小(频率不变则容量越大容抗越小)。在直流电中,理想情况下的电容器等同于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