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测试难题

楼主(2007-10-15):
128M单面SD内存用RST测结果,帮忙看看!

128M双面SD内存用RST测结果是
1-16M ------------------------------------------------------------------------------------------------------------
16-32M  ---------------------------------------------------------------------------------------------------------
32-48M ---------------------------------------------------------------------------------------------------------
48-64M----------------------------------------------------------------------------------------------------------
64-80M ---------------------------------------------------------------------------------------------------------
80-96M  ----------------------------------------------------------------------------------------89ABCDEF ---
96-112M-----------------------------------------------------------------------------------------89ABCDEF ---
112-128M----------------------------------------------------------------------------------------89ABCDEF --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刚拿到内存时,故障现象为:点不 .不报警,检测卡跑C1..我把好的 内存插到第一个槽,不亮的内存插到第二个槽,开机用R.S.T测试。结果为上图现象。根据下图我 判断是第八颗颗粒坏。找一个相同的 颗粒更换。在用好的 内存带这测试通过。去掉好的内存,把坏的内存插上。还是C1。论坛里的 楼主们都说,没有spd的话,也可以点亮。我用风枪把SPD去掉。也是检测卡跑C1。请高手告诉我。可能是什么原因。我还有几条。也是
这种问题。点不亮。有好的内存带。测试正常。单独插点不亮。检测卡跑C1.

请高手给我
讲解以下。谢谢。在线等待各位高手解惑。

网友:
应该是7和8坏!!!!注意内存是不是双面的!!

网友:
是单面还是双面?这个要首先搞清楚。然后对金手指定义,指向那个内存(双面对应二颗,单面对应一颗),就换那个内存(可以先用好内存测试,先焊下排阻一个,看那里会出现坏点,再做个对应表,双面的一份,单面的一份,这是个好办法,不过最好还是对金手指)

网友:
是啊,,也许问题就出在金手指上。

网友:
呵呵,学习中,还有这样的好方法!!!

网友:
这方法对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
内存的测试软件都还没有用过,等有时间了一定测试一下!谢谢楼上的讲解

网友:
在测试R.S.T时不需要其他好的内存条带,一般来说只要那支坏的内存能开机,就可以直接测试了,你这R.S.T的BYTE位的数法是没错的,上面4行是表示内存正面,下面4行是表示内存反面。还有其他问题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
像SDRAM内存就是没有EEP也可以正常开机,像这种问题先看内存颗粒是不有空、虚焊,没有的话可以用洗板水清洗或用酒精也可,再用橡皮擦金手指,如果还不行就只能用这样的软件测试一下了,

网友:
太深奥了 看不大懂了

太深奥了  看不大懂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八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