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 440的卡,花屏修好后,不花了,但是驱动不认了

楼主(2007-10-15):
GF4 440的卡,本来是花屏被我换了2个显存后,不花了,现在又出了个问题,在系统里不认驱动.
我晕死 理论来说440的都是系统默认的,我用的是GHOST,重新下了几个驱动也不OK,
有4颗显存,我换掉了其中2颗,牌子和原来显存的牌子不一样,这个有影响吗???
问题
驱动

网友:
颗粒换上只要能认出来一般都没有问题.你说驱动装不上,很有可能是GPU挂了.

网友:
上主页下载个最新的驱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下载了很多个了,都不可以的.理论来说GF4 440的在XP下是默认的啊

网友:
这个我知道,但也可以更新驱动啊

网友:
显卡驱不上,和GPU有关系.也和显卡的BIOS有关系.
你的显卡建议刷下BIOS试下.如果不行.那就是GPU了.

网友:
类似你这样的情况~~~
我们这里的机器~~开始是显卡换了一个~~然后装了驱动后花屏,系统根本装不上驱动~~安装多次都无效
最后。。。。
换了一个内存,ok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运气好啊。呵呵。我这个什么都换了还是FAIL。

网友:
两块显卡都是开机好的,时间长了就花,不知什么原因?重新涂了硅汁风扇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