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 3。3V对地阻值6欧,竟然没问题!

楼主(2007-10-15):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主机,说是不开机。接过后检查后,确定不开机,就把主机拆下拿到工作台。先量20针电源的阻值,发现电源的3根黄线所在的3。3伏对地阻值都为6欧。按照书上所说应不低于60欧?才对。所以就没敢开机,想先把6欧的问题解决,按照以前的经验,这可能是那里有短路或者什么元件损坏。拆吧:先把网卡芯片拆掉,故障以旧,与3。3伏相连的三端稳压管拆掉,故障以旧,拆IO,拆COM芯片,拆声卡芯片,故障还是以旧。头开始晕了,难道以往的方法不灵了?休息一下在说,突然想到这板原来是不开机,先把这问题找到,首先量一下电池,发现仅有0。1V,难怪不开机,换了一个3V的电池上去。在也没办法了,想让客户换板了,于是又把原来拆下的东西一一装了上去,不死心,最后开一下机吧,反正要换板了,一点。亮了,赶紧量各测试点的电压,一一测量,竟然都没问题。关机,闭上眼睛把U,内存装上,开机,侦断卡从C0一路跑到FF,晕!!没问题,接上显示器,熟悉的LOGO画面又映入眼睛。这样的板也没问题!
    PS:1  为什么3.3伏对地阻值为6欧也没问题?
           2  是不是一些板原本就这样子的?
请叫各位老师

网友:
黄线是12V;橙线才是3.3V。会不会测错?

网友:
对啊 黄线应该是12V    另外 如果12V的对地阻值是6欧的话

应该是 上管 电源IC 以及其它的问题啊

网友:
你的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黄线就是橙线,颜色差不多

网友:
楼主啊你太着急了把那么多都搞下了嗨

网友:
是橙线,3.3V说习惯了,对地阻值6欧,别的都的没问题。

网友A:
第一:3.3V应该是橙色,黄色的是12V,不要混淆了~
第二:3.3V好像不到什么三端稳压管,一般来说到三端稳压管的是SB5V!
第三: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同的板型设计最终的阻值也不一定的,要多多积累经验!
第四:3.3V短路可以尝试触发后触摸哪里发烫来判断短路点!

网友:
还是十三的帖子看起来过瘾啊

网友:
看来经验是试出来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3.3V应该是橙色,黄色的是12V,不要混淆了~
第二:3.3V好像不到什么三端稳压管,一般来说到三端稳压管的是SB5V!
第三: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同的板型设计最终的阻值也不一定的,要多多积累经验!
第四: ...

看看夜雨在新手版发的关于3.3V短路的故障原因总结,3.3V如果出现短路可以强行触发试一试!!其它的估计有副作用

网友:
有写扳子没CMOS电池,或者电池电压不够就是启动不起来

网友:
少于6欧你如果能够连续工作3小时正常我叫你"爷"

网友:
不是吧????6欧的对地值还正常

网友:
和我做一个错误决定~

我测橙色只有30欧,以为有问题..没拆..但电压正常..

网友:
严重同意13楼的看法

网友:
见过只有2欧姆的.没有关系,只要不烧主板就是正常的..主板本身设计时就是那样.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低阻值的3.3V,不过不是亲眼所见我还是不相信。

网友:
我觉得3.3阻值低点不见得是有问题的,如果3.3短路仍然可以加电的,我见过声卡烧掉导致3.3短路的,可以加电
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