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845PE的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7-10-16):
两片主板都是不触发的,我先量了一下 PWOER-ON,5+电压有的.然后我把数字万用表调在空当上,黑表笔接地.理论来说,PWOER-ON一只是电压脚(不导通的)一只是接地脚(导通的,就是万用表会叫).但是我这两片板子一量,接地脚有阻值啊,显示700左右.为什么啊???也就是说接地脚的阻止是700多呢.
   我拿了片好的板子,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量,测量后发现 ,电压脚不导通,接地脚导通!!
  我以为是I/O坏了,换了2只了,还是老问题.   32.768的电压也正常,1.5V
  郁闷中,,,都不想睡觉了.... :'(

网友:
跑下 线路看看 接地脚是直接接地了吗

还是连接的有电阻什么的啊

呵呵,跑线路 有时候对解决问题 是好而且快的方法

网友:
追ATX14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就是跑一下绿线的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OWER-ON  一只脚没有接地是和绿线有关吗??

网友:
是不是低电位开机要看是什么型号的IO芯片,ITE的IO是低电位开机,WINBOND的IO是高电位开机。你跑过面板开机针到IO的线路吗?

网友:
IO我换过了啊,现在的问题是,PWOER-ON,的接地角不接地。

网友:
不一定所有板子开关排针都有一脚接地的
象采用8712的板子,一般就不接地(加倒向三极管的例外)

你的板子是什么IO

网友:
跑一下接地线,为什么有那么大阻值。

网友:
接地脚都是PCB的内部线路.都是大块的铜帛,不容易断线的.看看针脚有没有虚焊呀.没有的话就找个接地的地方直接用线连接在POWER ON的接地脚上.

网友:
有电压还追什么绿线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查查接地线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网友:
查触发的几大工作条件呀。看哪个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