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的P4V88主板间歇性故障....

楼主(2007-10-16):
今天收到客户主机一台..开始时不开机..电源有保护..开一下就断..于是把电源断开了一下..再开机..OK能起了..但是到A3 A6就停住了..于是把内存重新插拔了一下..诊断卡代码一直往下走..到2A 20停住...于是重起一下..能到2A 24但显示器还不亮..于是再重新启动..到37 38..能看到起机的画面了..但是到了硬盘的画面就死机了..停在那就不动了..反复几次有时能到00 B1算是起启成功了..
不过这个机子有时起得很顺利..有时很费劲...起几次才能起来...有时能行..有时就停2A 24 或37 38...有高手能不能给些建议...看哪能出这种问题..

网友:
BIOS供电的电路出问题

网友:
看看南桥供电有两个CF 没有短路,烧坏.

网友:
就应该是主板内存电路的问题,重得查内存供电

网友:
老兄,这种情况你应该刷一下BIOS资料再检查其它的。

网友:
恩 应该重点故障在BIOS电路
尤其注意I/O

建议先检测各项基本的条件 不要去考虑故障!

网友:
好..的...现在主板一直正常...我仔细看一下..谢谢大家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