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存的AD线有多少根呀?

楼主(2007-10-16):
内存的AD线有多少根呀?它们分别是那个脚呀,请飞翔师傅给小弟说说,在次谢谢啦,我有好几块AD线故障的主板
主板
求助

网友:
要看是EDO.SD , DDR , DDR2 ,DDR3, 还要看你是多少乘多少

网友:
64M A线8或9条 D线64条
128M A线10条 D线64条
256 A线12条 D线64条
512M A线12条 D线64条

网友:
你搜索一下找找内存的脚位图不就知道了,本论坛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