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35——大众845D挡41等问题

楼主(2007-10-16):
一块大众的VC35主板,有几个电容鼓包,但能正常启动,装XP正常,但关机时硬盘是关闭了,但CPU风扇及电源风扇仍在转,于是换下几个鼓包的电容。换完后就不能开机了,测试卡显示C1-A7-05-0d-41后就停住了。其中从0d-41这个过程较长。重刷BIOS后,仍是一样,不知是何故?请大家指点!
BT:各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

夜雨十三天 -20 不遵守版规 新手区专题!

网友:
还原回去看看有什么意外的惊喜

网友:
虽然扣分,我还是把结果说一下:
下载最新的BIOS文件再刷一次BIOS后,能正常启动,进XP正常了。

另再求教一个问题:这块板的AGP供电是2.2V正常吗?我上一块GF400的显卡突然不显示了,但上TNT2的显卡又正常。
处理的话是直接更换AGP供电管吗?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不正常的,知道不正常么赶快换啊。

网友:
换了一个3055上去,不开机了,只好把原来那个又上回,同前一样,电压2.2V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分扣的有点过了 给新手一个建议也行啊
因为很多看起来像简单问题的故障,结果却一点都不简单
讨论一下也没什么,总会学到些新的经验的。
PS:不过这样会增加斑竹的工作量
       另外感谢LZ最后能把结果再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