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拆LPT、VGA等接口,什么方法最好,最安全

楼主(2007-10-16):
我用风枪,老是控制不好,还把边上的元件弄掉了
哪位大虾给个好方法啊,先谢了
安全

网友:
没有锡炉的话,就只有风枪了,应该先用吸锡器把边上的固定脚吸空,再用风枪吹就轻松多了

网友:
先用吸锡器把边上的固定脚吸空,再把其他脚一起加锡,很快就取掉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先用吸锡器把边上的固定脚吸空
把其他脚一起加锡,很快就取掉了

网友:
总之修主板是个细心活,仔细点就可以了,没有最好的方法,只要适合自己的都是好方法

网友:
我也是用的风枪,实在是难掌握,3楼的是用电烙铁把所有接点一起加热后拔下?好象引脚太多了,分布太开了,也有点难度吧?

网友:
还是搞个锡炉好,拆起来太麻烦

网友:
用锡炉最好拆,我都用它

网友:
我一直用的都是热风枪,拆倒是好拆,只是装的时候难一点

网友:
显然,锡炉最方便.拿下来后把好的放上去就完成了换的任务.

网友:
当然是用锡炉最安全方便。

网友:
当然是用锡炉最安全方便

网友:
先用吸锡器把边上的固定脚吸空,然后把风枪头去掉,对着吹,就下来了

网友:
怎样都可以,因人而宜的,我习惯用风枪。。。

网友:
我前段时间试着换鼠标键盘接口,搞了3个多小时才完。。。。。
ps:俺是菜鸟,锡炉什么样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