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看看我的主板

楼主(2007-10-16):
我一块硕泰克SL-65EP-T主板出现了逐进性的故障
刚开始的时候是运行中常死机和运行中突然自动断电关机,而后是开机要重复自动自检重启1-2次后后才进Windows,进而又重复自检有通过自检的“喇叭哆-声”3-5移钟一次,先能自检到显卡、CPU、内存信息,现在就只能自检到显卡、CPU信息了,连BIOS也进不了啦。就这样自动重启周而复驰,无法正常开机。

根据以上现象
我的主板不断自动重启可能故障部位在何处?
我的主板还有希望修复吗?

网友:
我也有这种困惑...希望有高手给你指点..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以上现象有可能是电源,先换换试试;再看CPU/显卡散热好不(抹点硅脂/换风扇);还有主板上是否有电源漏液(鼓包);最后在看系统是否有病毒+

网友:
3楼说的不错,请按他说的做拉,大家再一起讨论!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
有希望.能不能把那板的图片发过来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 以下是我对该主板已做过的一切

我的硕泰克SL-65EP-T是一块815EP-T芯片组的主板,由于我尚无发布附件的权限所以只能提供网上同型号主板的图片链接http://pdlib.pconline.com.cn/pro ... jsp?productId=17210
我对电源、显卡、CPU、内存、主板电池及BIOS芯片都已换过,包括所有的2200uF/10V的电解电容(外观都是很好的)都拆下与正常电容对照测量过,可以排除这些部件的损坏。并以最小系统试机其故障表现依旧。

网友:
硕泰克的电容我从来就不相信他,\好的也要换

网友:
8楼 你能具体举例说说你在硕泰克电容上遇到的问题吗

网友:
我把所有大电容都换过了也没有用 又该怎样办

网友:
我怀疑是你的硬盘。。。。。

网友:
最小系统不含硬盘 所以应该和硬盘无关

网友:
哎呀~!刷BIOS啦,再不行就换IO啦

网友:
先刷BIOS再说吧

网友:
建议检查电源,然后查主板电源I/0。祝故障早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