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6):
还有2张技嘉81845PE--RZ主板,一张接电就加电,没码跑,还没法关机,还换了1117,也没法,换了IO,接电连电都不加了,换回原来的IO还是接电就加电。还有一张不加电,换了IO也不加电
还有一张七彩虹C。NF3S主板,也是不加电,开关上也没有电压
这几张主板怎么修???????????
主板
技嘉

网友:
就是I/0问题继续换,换好为止.

网友:
我换的是原型号的,还换了几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
跑一跑开机线路吧!
查一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的啊!

网友:
技嘉板应该是IO的问题
七彩虹板子你提供的信息太少,没有办法帮你判断

网友:
技嘉板请注意南桥供电!
七彩虹板请注意开关路线是开路还是短线啊。

网友:
看看IO的工作条件,要不然你换多少个也是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