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6):
请问行推动管Q401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替。
显示器

网友:
长城1770DF的推动管型号为D1616,这种管子比较特殊.市面上也不好购买.可以在拆件的显示器上找一些比较优质的推动管(NPN型三极管)来代换.

网友(2008-03-14):
用c2771代换效果不错!!!在很多机子试过都可以。

网友:
管类:三极管
型号:2SD1616
材料:Si-NPN
用途:.HF.-.L.
耐压:60
电流:1
功率:0.75
时间:0.00007/0.00102
频率:100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这是你要的图纸吧

网友(2008-05-10):
我要 这个图纸啊 我急用啊 下了吧??

网友:
我怎么下不了呀 我急用啊
郁闷 ?????
要什么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