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Block 是否被刷写 失败的原因

楼主(2007-10-16):
偶尔遇到些能成功刷写 但无法在主板上使用的bios 比如华硕的某些板 还有精英oem的板--刷成功还是跳41

据我所知 都是因为Boot Block块区 没刷新的原因  写bios不外乎两种方法 热拔插和编程器  编程器不刷新Boot Block?--这点有嫌疑 不知道各位的编程器是否会刷新Boot Block 反正我的垃圾编程器估计不刷Boot Block 直接跳过

软件刷新bios  估计dos下的awdflash和amiflash也不刷新Boot Block   windows下的winflash 这个倒估计会刷新Boot Block

这些个规律是我试验中发现的 是否正确有待考证 最有证明的实例  精英L4s5MG 这款给联想oem的bios 我那次修的时候手上正好两张板 一张好的 一张bios跳41 我用编程器写的 写成功 校验通过 插上去还是跳41 在dos下用热拔插写 写成功 还是跳41  纳闷!于是用好板装上系统 进入windows 用winflash1.72 插上坏芯片写 写入成功 再试机 主板亮了

另外遇到的例子 华硕p4s-x  A7v8x-x 用编程器刷好后 均点不亮--主板是好的 我手上有原来的bios芯片 只是做个试验

网友:
编程器默认都是不刷Boot Block的~
一般都是用软件加参数刷!

网友:
dos下刷新时有个选项,可以选择刷新或不刷BOOT BLOCK,用FLASH860默认是刷写BOOT BLOCK的

网友:
如果编程器默认不刷新BOOT BLOCK,那么用一个新的空白的片子刷BIOS的时候BOOT BLOCK怎样确定会写入?难道不写入?不写入的话怎么工作?
如果写入了那为什么旧芯片又不写入?
很奇怪

网友:
另外怎样让编程器刷新整个模块?

网友A:
是否是这样的工作原理:编程器默认是刷新Boot Block模块的,但是很多新版本的BIOS升级程序并不带有Boot Block模块,这样Boot Block 模块很多时候就不会被刷新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BIOS损坏的MB用编程器刷了一些新版本的BIOS程序却又不能开机,而刷了一些老版本的反而能用了的原因。

网友:
看来bios并非刷刷这么简单 里面还有很多玄机 大家探讨一下 不要让帖子沉底
Boot Block的刷新 似乎硬件上还有点区别 比如很早的板子tx97 bios边上会有个Boot Block是否刷写的跳线
如果连编程器都无法刷新Boot Block 那我们该用什么?

网友:
编程器应该是可以刷新Boot Block模块的,只是要根据BIOS程序来决定是否刷新Boot Block模块
早期的一些主板上的BIOS芯片在刷新Boot Block模块的时候是需要加上VPP电压才能刷新
要不然默认不刷新Boot Block模块
如果编程器默认不刷新Boot Block模块那么一个新的片子用编程器刷了只怕更本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这样的工作原理:编程器默认是刷新Boot Block模块的,但是很多新版本的BIOS升级程序并不带有Boot Block模块,这样Boot Block 模块很多时候就不会被刷新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BIOS损坏的MB用编程器刷了 ...

嗯 似乎有点道理 rom文件是否都包含Boot Block模块 有待高手指示  明天去请教下耗子

网友:
有结果了吗?兄弟

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噢

网友:
已经咨询过耗子老师  结论:每个bios文件都有Boot Block模块 编程器是全部刷新的 不会略过Boot Block
连权威都这样定论 我们这些推断找不到依据了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13在刷新了BIOS以后原来的那个还原软件竟然还存在BIOS里?
我还是觉得BIOS刷新Boot Block模块是由程序决定的,也就是说Boot Block模块默认是刷新的,但是还是要有BIOS程序的配合 即使里面包含了Boot Block模块

网友:
编程器是否刷新boot block 我真的很质疑 有时刷某些bios时刚开始的进度条时一闪而过 而后才慢慢行进 这一闪而过的进度是否就是刷boot block的过程简略了呢

网友: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BIOS芯片在电压和总线类型等参数都一样的情况下也还需要BIOS程序的支持才能正常使用,要不然会出现一些很怪异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兼容性问题吧,比如说第一次能启动引导,到了第二次启动的时候就出现BIOS损坏需要软盘恢复的提示,还有一些就是在正常跑完代码以后反复重启或者关机的。
翻阅了一些厂家的BIOS程序升级版本的提示,也发现有更新支持某些片子的提示。

网友B:
编程器的红色字  “跳过写0XFF”  “快速编程” 这两个选项  难道就是和boot block编程与否有关?

网友:
平时维修也就是想怎么样找到BIOS文件,怎么样刷进去.没去想那么多,直到有一天一块ASUS P4P800-X的板BIOS是49LF003A,从官方网站下N个版本刷进去死活不行,无奈将自用的P4P800-X备份出来,刷过去就OK了,至今不明,难道也是跟BOOT BLOCK有关

网友:
版本高的不行应该是不是这个版本的,有很多一个型号的板,版本不一样,不能混用.电路有一定差别的哦

网友:
boot block
每个bios文件里应该都包括boot block这个块的
只是在刷时选择刷与不刷
因为刷新这个有风险
如果刷新失败就会造成无法开机
也无法用ISA显卡和软驱引导修复BIOS
所以默认是不刷的,以上指的是在电脑上刷,不是编程器
还没在编程器上试过了
我那块NF2的板子,板载网卡不工作
我是用技嘉的@bios刷的,也是提示刷新成功
但是网卡不工作,我有刷一次,这次刷时就选择清除并刷新boot block块
重启后网卡工作正常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我的经验对楼主有帮助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的红色字  “跳过写0XFF”  “快速编程” 这两个选项  难道就是和boot block编程与否有关?

这个应该是说省略跳过空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的红色字  “跳过写0XFF”  “快速编程” 这两个选项  难道就是和boot block编程与否有关?

编程器的红色字  “跳过写0XFF”  “快速编程” 这两个选项是设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