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7NCG 400主板C1-EF反复跳

楼主(2007-10-16):
一映泰M7NCG 400主板采用的NF2芯片组,测试卡C1-F0-F1-F3-F4-F5-F6-F7-F8-EE-EF反复跳,测内存供电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换IO(W83627HF)后还是C1-EF反复跳,还能是哪里的故障?(说明:象CMOS清零等工作已经做过)
刷BIOS

网友:
经过测量,IO的时钟正常,内存槽的6个时钟都没有波,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烤烤烤!!!
扔扔扔!!!
刘~haha

网友:
都是你先来了一句烤北桥,这个板子八成是让你的嘴搞坏的

网友:
这个板,会不会不是反复跑呢,而是不断自动重起,如果是自动重起可考虑一下CPU供电电路中的小电阻153,103等或电容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插内存跑码是C1-F1,然后就停在F1不动了,为CPU供电的两组场管的控制极电压相同,所以不大可能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2007-11-21):
注意91.92电压

网友:
在刷BIOS或更换BIOS芯片,看看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补充8楼的,不仅是电压,还有91 92二极体值是否相同

网友:
内存最基本的工作电压先满足了在说!
在就CPU电压MOS管G级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