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cpu座有一个复位电压没有正常吗?

楼主(2007-10-16):
手里有一块有点问题的693主板拿来学习,上假负载,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就是假负载上标的两个复位电压,只有一个有1.5V,另一个没有,还有PCI插槽上3.3伏电压没有,刚开始还以为有问题,上真的cpu433能跑到0b,准备刷bios,不知上述的测试点对于老板来说是否正常?
刷BIOS

网友:
不正常把CPU座子洗一洗.

网友:
复位电压有一个点就行了,旧的板上PCI的A14脚不一定有设计3.3VSB这个的.如果是FF,建议BIOS,IO的先搞.

网友:
能跑到0b说明cpu复位没问题啊
楼上的清洁一说值得一试
我敢说你的板子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OB应该CPU已经跑过了,下一步是内存没有跑过的.内存供电,路线,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0b应该是可以上显卡的,内存的测试点我也检查了,没有什么问题,楼上说的老板可能没有3.3VSB应该是这样吧,我测试了三个PCI插槽的点,它们没有联在一起,而815的主板同样的位置上的点是连在一起的连ATX3.3V
洗CPU座没有用,我测试了CPU座下面的两个复位点同样是一个有,一个没有。焊点都没有,洗CPU座也应该没戏!
对了,换了几个别的好的显卡也没有用。
刷BIOS应该是首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