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普液晶170 S7问题

楼主(2007-10-16):
用一段时间就黑屏了,时间不固定,有哪位高手碰到并解决过此状况????
黑屏

网友:
表面上没有规律的故障,实际上也是有规律的。黑屏时有没有高压?没有,就应该检查行扫描电路;如果有高压,检查尾板视放电路。当然还要观察指示灯变化。

网友:
我遇到1760S7的是按键坏了

网友:
原因比较广泛,常见还是高压板和驱动板,补焊无效的话,看看MCU吧

网友:
黑屏的时候侧看有没有很暗的图像,如有哪么就是高压板没有工作.如果黑屏的时候图像也没有,哪么就可以肯定问题出在了AD板上,哪么就得先检查AD板的各个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如正常的话哪就得更换MCU看了

网友:
大家说的是CRT 还是LCD 啊?怎么看不懂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 ,,高压板有供电么。开关电压有么。把这次数据写上来

网友:
黑屏时检测有没有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