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彩色显示器 按“恢复”键后,屏幕是黑的调不回来怎么办?

楼主(2007-10-16):
我今天在调节显示器的时候,按了一下 恢复 键,然后显示器就黑了,就象关了一样,而电源处的灯还亮着。我以为是显示器坏了呢,就拿到附近一家维修电视机的地方去修了,那里的师傅,帮我看了下,说应该没什么毛病,他检查不出来(没有打开显示器看)他是修电视的 对这电脑显示器没经验!~   汗!~!1`
结果我拿回家 自己调了一会,我把 亮度 和 对比度 都调到了 最大,还有影了,就是给人感觉特模糊,而且亮度还不够!~~~~~~~~~
那位高手 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地方坏了啊?或者是 怎么样才能调出来啊!~

网友:
没经验的话估计你也进不了工厂模式,为什么不写一下数据呢?

网友:
进工厂模式把亮度,对比度都调到最高,然后退出菜单关显示器电源开关,再开显示器在正常模式下调到自己理想亮度就行了,如果连菜单都看不清,哪么打开显示器用小扁口钳子把高压包上的最下面一个G2调节钮顺时针方向轻调一下就基本上可以看清菜单了,如集焦不好,哪高压包上除最下哪个G2钮外就是调上下,左右集焦的了.HPC进工厂模式的方法:面板按键:单键飞梭键和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按住单键飞梭键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直到屏幕出现图像后松手,这时即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55555555555 版主大哥 我现在都要哭了, 我是个 纯菜鸟啊  什么都不懂啊
我不知道 要 写什么数据啊
我用的是 HPC显示器(具体型号不知道啊)面版按键 有 “M” “-”,“+”,“←”,“→” 电源开关“◎”
求求你 帮我解决下吧   我现在 黑着屏幕在打字啊  累死了啊~!谢谢了

网友:
硬件学者 大哥说的 我不明白啊, 什么是  单键飞梭  啊?  我刚刚在网上查了 有人说 就是 +  - 一起按。 我也照做了啊
首先关闭电源开关  “●”  然后 同时按下“+”   “- ”  打开电源开关。直到屏幕出现 在松开。
可是 没进  工厂模式啊  和以前一样啊。我的 面版按键 有 “M” “-”,“+”,“←”,“→” 电源开关“◎”  。 按 “M” 的时候出现 “文本”  “网络”  “多媒体” 三个选项。(在正常情况下,是 文本 最 暗,多媒体 最亮。现在基本上没区别啊) 按 “←”,“→” 就出现  行场调整 消慈  恢复 色温调整 ===共十个选项。 按 “+” 出现 对比度 调整。 “-” 是 亮度 调整,我把这两项都调到最大了啊,才勉强能看见 屏幕。。。。。。。。。。。。

网友:
如你什么都不懂的话.建议送到专业维修公司去维修.现在CRT比较便宜了.你去修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银子.

网友:
大哥们啊  怎么 没人理我了啊  求求你们了啊~!  我一直 在线等啊
我刚刚查了下  我的显示器 应该是  HPC(惠浦) CA777
高手们 帮帮我啊  我对着这个 黑屏电脑 一下午了啊 ~!

网友:
你可先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 HPC进工厂模式有二种

HPC  型号:1769 OSD(IV)   同时按住菜单加减件 在开机 然后在按任意一个功能件就进入了工厂。

HPC显示器单键飞梭显示器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键和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按住单键飞梭键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直到屏幕出现图像后松手,这时即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我的面版按键 有 “M” “-”,“+”,“←”,“→” 电源开关“◎”

你说的是怎么按啊 ?  菜单 只的 是 哪个?  “←”,“→”  这2个都可以进菜单啊, 是 加上 “-”   还是  同时按 “+” “-” 啊?

网友:
什么是 飞梭键啊?  我的好象不是 属于 飞梭 的吧 ?

网友:
真是 郁闷啊  不就是 按了下  恢复 吗? 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吗?  哭了~!  真的 哭了~!
现在 头 好 疼 啊~   没办法~!!!!!!!!!!!  我去没人的地 哭一会去了~!

网友:
我走了,谢谢 帮我解决问题的 大哥们, 谢谢你们了。
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 菜鸟 看来是没办法 解决问题了 ~!呵呵 你们说的我都听不懂~!
还是明天 找 专业的人员去修理吧 ~
我把 这个网站收藏了~!我会把这个网站 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们~!真的是个不错了 论坛啊!~
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