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板子不能装系统什么事啊?

楼主(2007-10-16):
一块848板子,在DOS下分区,DM,GHOST,都可以,但装好系统,进入XP画面后,黑屏,只显示鼠标箭头,怎么回事啊啊?
黑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时候是根本做不了系统,提示注册表无法建立,windows必须关闭,请与生产厂家联系. 我怎么与生产厂家联系呢?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你什么测量结果都没有,怎么帮你解问题?

网友:
换内存!刷个BOLS!!